[原创] 插件器件的方形引脚设计与制造,如何处理?

楼主(2022-09-30):
现在的电路板使用贴片元件的情况要多于插件元件,但是对于那些散热要求比较高的电子产品,插件元器件的性能会优于贴片元器件。还有就是主板的外设接口,连接器的器件都是使用插件引脚,比如USB、HDMI、网口之类的器件。
关于插件器件的方形引脚,DFM分析存在的可制造性问题。器件引脚一般为圆形或者椭圆形,但是部分排针器件的引脚是方形的,方形的引脚制作封装时不是很方便,就算有些EDA软件能够制作出方形引脚的封装。但是在制造端无法制造出方形的引脚孔,因为钻孔的钻咀是圆形的。
以下文章为大家介绍从设计端到制造端,方形引脚设计与制造的整个过程讲解,以及处理方法。
方形引脚绘制方法:
1、Allegro绘制方形引脚,首先打开Padstack Editor 封装绘制工具,在绘制封装过程中只需把Drill的Hole type:孔类型改为Square插件引脚的形状就是方形的引脚。
2、Altium Designer绘制方形引脚,在创建PCB元件库后绘制插件引脚,首先放置焊盘,再双击焊盘把引脚的类型修改成Rect,圆形引脚就变成了方形引脚。**
3、PADS绘制方形引脚,PADS软件没有绘制方形引脚的功能,如插件器件引脚是方形的需特殊处理,可以在Drill Drawing层用2D线按照引脚大小绘制矩形,在用文字特别说明此处需做方形引脚孔。
方形引脚处理方法:
1、对于方形孔,目前现有的CAM软件无法识别,只能识别圆形或者椭圆形的孔、槽。华秋DFM软件可以识别方形的钻孔、槽孔,并且能对有方形孔的设计文件做分析,提示设计文件存在方形孔,避免生产时漏做方形钻孔。
2、生产制造对方孔、方槽的处理方法,目前行业内钻孔机无法钻出方形的孔,因为钻孔机的钻咀是通过高速旋转钻出PCB板需要的钻孔,因此所钻出的孔是圆形的或者是椭圆形。
那么如何解决方形孔的问题呢?钻孔机只能通过多钻几个孔来满足方孔需求,比如:先按照引脚的直径钻出一个圆形的孔,方形的角通过钻4个小孔来满足方形引脚插件要求。请看下图:
3、虽然上面写到有方形孔的处理方法,但是钻出来的孔毕竟是圆形的,就算用小孔去钻方形角,还是不能做到100%的直角,如稍有偏差可能会导致器件无法插入。
因此在此建议设计工程师在绘制封装引脚时,把引脚的尺寸稍微绘制大一些,避免生产过后器件无法插入的问题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