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www

楼主(2022-09-30):
请问大家,我做的这个二级运放在单位增益情况下,输入矩形波信号,为什么输出波形在达到最大值之前有一个奇怪的弯弯呀?
这是哪个指标不好造成的吗?应该怎么修改呀?非常感谢!!
当前带宽是68M左右,PM是61°左右

网友A:
带宽不够。
看瞬态的话,方波周期2us,频率应该是0.5M。
现在幅频特性曲线上取得点是单位增益带宽,我们一般需要去看-3db带宽,目测-3db带宽不超过100K,用来传输500K的信号不太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宽不够。
看瞬态的话,方波周期2us,频率应该是0.5M。
现在幅频特性曲线上取得点是单位增益带宽,我们一 ...

感觉如果是带宽不够的话应该是建立时间过长,也就是类似于下降沿那段曲线斜率更小;但是上升沿出现了这种失真就不能完全用带宽来解释了吧

网友:
减小米勒补偿电容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