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 蒙特卡洛仿真如何导出结果数据?

楼主(2022-09-30):
cadence virtuoso 蒙特卡洛仿真如何导出结果数据?

     想请问一下在cadence virtuoso完成蒙特卡洛仿真后如何将如图的结果数据导出,在origin或者visio中进行绘图?

网友A:
存成csv格式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存成csv格式 试试看

您好!具体在哪里操作可以告知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具体在哪里操作可以告知一下吗?

VIVA中的图形中选定curves, 然后右键export就好了

网友A:
可以选中波形,

然后选中file ->ex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VA中的图形中选定curves, 然后右键export就好了

谢谢您!我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选中波形,

谢谢您!我来试试。

网友(2025-06-23):
你好,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