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 matching pin name

楼主(2022-09-30):
我自己icc2吐出的verilog转成netlist后,在cadence里lvs跑一半出现这种错误
但是在网表里查询过后发现这个pin不论是再定义的时候还是被调用的时候都是在的,而且顺序也没错。
大家有什么方法帮帮小弟吗

网友:
在线等,挺急的

网友:
对,我去cdl查过了,没有少pin

网友(2023-09-13):
大哥您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A:
我最近跑 LVS 还真的遇到了,你需要手动改名字,把这个 pin 的名字改成你真实设计里面的,改完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跑 LVS 还真的遇到了,你需要手动改名字,把这个 pin 的名字改成你真实设计里面的,改完就可以 ...

大佬请问在哪里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跑 LVS 还真的遇到了,你需要手动改名字,把这个 pin 的名字改成你真实设计里面的,改完就可以 ...

还是没解决。。。

网友(2024-06-25):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检查pr那边名字对应也是正确的,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求助,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