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oc中Memory的redundancy(冗余修复)问题

楼主(2022-09-30):
通常,设计Soc时,如果存储器的容量比较大,那么存储器在生产时出现坏点的概率就会增加,也就是说某个地址可能用不了。为了防止因为一个坏点就导致整个IC不能用,一般会选择在存储器内设置row redundancy或者column redundancy。

但是,如果memory IP没有配备好的row redundancy或者column redundancy,此时要怎么处理呢?

如果在外部电路自己用DFF实现一个冗余行,可能会使用太多的DFF,对时序和面积影响很大。
如果在外部自己设计一个小容量的sram用于冗余修复,替换,是否是可行的呢?查了很多论文,都没有提到有这么做的。

网友A:
如果memory ip本身不支持redundancy功能,可以考虑如下方法。方法一,如果memory ip可以重新生成,那就重新生成一个容量大一点的memory ip,多出的容量可以用于做坏块替换,但替换逻辑需要由控制器实现,在nvm中存储替换信息,由硬件加载或cpu加载替换映射到存储控制器,再由控制器实现地址替换。方法二,如果memory ip不可以重新生成,但可使用的容量略少也可接受,可以利用一点容量实现坏块替换,替换逻辑同样也需要由控制器完成。方法三,如果memory ip不可以重新生成,使用容量也不能变化,那只能在外部增加一块小memory或者若干寄存器组,实现坏块替换。建议采用方法一和方法二,方法三对面积影响可能比较大,尤其是使用寄存器的情况,和要替换的坏块大小以及个数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memory ip本身不支持redundancy功能,可以考虑如下方法。方法一,如果memory ip可以重新生成,那就重新 ...

谢谢回复,很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