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有什么用?

楼主(2022-09-30):
https://pathfinder.intel.com/

网友A:
这个是英特尔开源的risc-v的核心加开发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英特尔开源的risc-v的核心加开发套件

可以直接放到xilinx上面跑吗?

跟香山系列和西部数据系列相比,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英特尔开源的risc-v的核心加开发套件

首先要谢谢你,你是大神,你是偶像,你也很热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直接放到xilinx上面跑吗?

跟香山系列和西部数据系列相比,如何?

没用过暂时不知道

网友:
正在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