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采样求助

楼主(2022-09-30):
RT,现在有个问题,希望对电源进行动态采样,同时保持静态低功耗(100 nA级别)。
已经试用电阻分压、电容分压:
电阻超过Mohm级别,电阻分压系数会变化,简单来说就是跟不上电源变化速率;
电容可以地动态分压电源,但是当电源进入静态后,再进入动态变化,电容分压不能反映第二次的动态变化;
想咨询下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没有其他方法吧,这里涉及一个折衷。要想检测速度快,那么就需要电流大些(电阻小些);要想功耗低,那就是检测速度慢(对应电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其他方法吧,这里涉及一个折衷。要想检测速度快,那么就需要电流大些(电阻小些);要想功耗低,那就是 ...

谢谢回复,最后还是决定用电阻分压采样,放宽功耗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