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LL延迟锁相环可以锁定在相位差90度的地方吗?

楼主(2022-09-30):
如题,DLL延迟锁相环可以锁定在相位差90度的地方吗?

网友A:
应该不行吧,鉴别的是沿,90°处没有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吧,鉴别的是沿,90°处没有沿吧

哦哦哦,我明白了,但是在延迟回路应该还是有90°相移的时钟

网友:
我觉得可以
多用几级去夹

网友B:
DLL中常见的错锁和谐波锁的问题,用设定DLL初始态的办法可以避免上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DLL中常见的错锁和谐波锁的问题,用设定DLL初始态的办法可以避免上述问题

您好,想请教您下VCDL的延迟是不是随着输入频率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是这样要怎么确定这个DLL能工作的频率范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想请教您下VCDL的延迟是不是随着输入频率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是这样要怎么确定这个DLL能工作的频率 ...

DLL工作频率范围跟VCDL的调谐范围有关,确实随着输入频率的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