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NOISE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2-09-30):
我在仿真研究PNOISE的timedomain这个选项对于开关电容电路仿真噪声的可行性,如下图所示
我发现一些问题,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当我不改变其他选项只改变电阻阻值的时候,我在电容上级板看到的噪声也在不断增大。10K时是60uV,但是1M则变为147uV
2.仿真出来的噪声按照KT/C应该是64uV,但是我始终小于这个值,只有37uV左右,这不是很合理
3.我的时钟周期是500K,所以我积分的范围是0-250KHz,maxacfreq设置为1GHz了,maximum sidebands设置为150,选择是保持相的边缘,即开关关断到下一次开关导通的时刻前几十ns
4.我尝试去掉电阻只保留mos开关,但是噪声也只有35uV左右,远远小于KT/C噪声。

楼主:
有没有老哥懂啊,求了

网友(2022-10-30):
这个KT/C是积分噪声,在Noise type中应该选jitter?

网友A: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的相同的问题,如果解决还望楼主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的相同的问题,如果解决还望楼主不吝赐教

目前还没有,其他的选项都没问题,就是timedomain一直对不上,很烦!

网友(2025-06-19):
emmm第一个问题,你改变电阻值会改变MOS开关两边的电压值从而导致MOS寄生电容的改变,可以尝试用理想开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