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

楼主(2022-09-30):
DUT中含有时延,如何在socreboard中将DUT数据与monitor数据进行比较呢

网友:
你问的是怎么把DUT的数据和RM输出的数据比较吧。如果是保续处理,那就在scb中等待monitor和rm都至少发来一个数据包时比较,如果是乱序,得考虑比较顺序问题

网友:
只保证数据的正确性的话  顺序接收dut的数据,之后和环境的数据比较就行了啊  如果不是顺序比较的 就用transaction中的唯一标识域段进行筛选和比较

网友:
scoreboard中使用队列queue,在run_phase中将DUT采集到的transaction压入到队列里面啊。。。只要在需要比对的时候pop出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