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55NM工艺,MC仿真比较器失配,出现不合理结果,求分析

楼主(2022-09-30):
电路是个简单的5管比较器,具体的测试电路和电路结构、TT 25摄氏度下的正常仿真结果都放在下图
蒙特卡洛调用MOS_MC模型,对输入对管和电流源PMOS管进行失配仿真,结果出现了<0dB的AC增益曲线。但是单独对输入对管和电流源PMOS管尺寸进行100%的手动失配设置,并不会出现这样的曲线。
蒙特卡洛的设置放在下图,不包含温度和工艺角设置,仅设计mismatch。输入对管的W=2u,L=200n;电流源PMOS的W=400n,栅长1u
求各位大佬帮忙分析,是仿真方法有问题,还是电路设计有问题。
这个比较器需要在1uA以内,增益尽量达到25dB以上。

网友A:
这里电流源的偏置电压你好像直接给了一个DC电压,你这里用个电流镜会不会仿真结果更正常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电流源的偏置电压你好像直接给了一个DC电压,你这里用个电流镜会不会仿真结果更正常一点? ...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