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d/awk/grep/vim 跨行匹配及替换问题,只替换匹配项,其余的内容不变,可以做到吗?

楼主(2022-09-30):
如果我想把“analogLib”替换为“tsmcN28”,接着"pbsim"替换为“pch_mac”,其他的内容不变。由于模板问题,不能批量替换,因为pbsim也可能替换为“pch_lvt_mac”等。红色的框是两个有规律的代码块。

我了解到可以用sed 或者awk替换?但我在这个场景不知道怎么下手。
awk '/analogLib/,/pch_mac/' 类似语句,貌似可以过滤块,但是是贪婪匹配的好像。

网友A:
sed -i 's/"analogLib"   "pbsim"/"tsmcN28"   "pch_mac"/g'  file_xxx

1. 完全匹配 "analogLib"   "pbsim"
2. 連" " 也匹配
3. /g 表示全部
4. -i 表示立刻

不知這樣有沒有符合您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d -i 's/"analogLib"   "pbsim"/"tsmcN28"   "pch_mac"/g'  file_xxx

1. 完全匹配 "analogLib"   "pbsim ...

感谢大佬指导,直接跑通。

楼主(2022-12-21):
用正则表达式的分组()功能,然后用\1和\2这种序号引用分组序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