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运放输入step的简历问题

楼主(2022-10-01):
71XN7}U2WXRWX7D5)4XIL0R.png file:///C:\Users\chang\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83379533\QQ\WinTemp\RichOle\71XN7}U2WXRWX7D5)4XIL0R.png
像这种,给运放一个step,运放输出要很久才能达到最终值,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带宽不够,还是压摆率不够呢

我后面负载有一个20p的电容

网友A:
你设计的运放单支路电流很小吧,连uA级别都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计的运放单支路电流很小吧,连uA级别都不到?

20uA呢,可能因为后面有一个20p的负载电容,所以建立很慢

网友:
摆率受限的化,建立过程为固定斜率;带宽受限时,建立过程为exp(-t/tao)。
可以看一下各级电压和电流,看是否受摆率限制了

网友:
如果运放是两级的,是不是你的内部补偿电容很大,因为这里是取两个SR中最小的那个值,看你的建立时间达到90%的时间很长。90%到100%这10%是受限于GBW的,也就是楼上说的指数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