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温度计编码和二进制编码的电流舵DAC的INL deviation一样?

楼主(2022-10-01):
如题,比较难以理解的一个结论,不知道有没有高人能给出一个intuitive的理解
sildes source: https://picture.iczhiku.com/resource/eetop/SYKrGuktkyhKaxXB.pdf

网友A:
可以看看BAKER的《CMOS Circuit Design, Layout, and Simul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BAKER的《CMOS Circuit Design, Layout, and Simulation》

感谢,我去看了一下baker,但没有完全解决我的问题。Murmann slides里的意思应该是对于每一个code k, thermometer和binary的INL deviation σ(k)都应该相等(都是一个倒扣的半椭圆,见附件右下角图)
而baker说的真的非常粗略,他甚至没用到标准差这个概念,而是放缩成ΔI_max,INL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也只考虑了最中间的code,即INL deviation最大的地方,并不知道其他code的deviat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去看了一下baker,但没有完全解决我的问题。Murmann slides里的意思应该是对于每一个code k, the ...

其实这个没什么好太多解释的,INL就是DNL的和,DNL是两个相邻code间使用的elements的减,你加起来以后就只跟用的总的elements的数量相关
然后那这个总的数与理想的值相减,就是INL,如下图:
假设所有elements数之和是D+U,在某个code下,我要用到的总elements数是D=n(理想值);剩下来的elements是U=N-n(理想值)
按照 INL 定义, 总的范围是D+U,所以理想step就是(D+U)/N, 理想值就是n/N*(D+U)
所以 INL 就是 e= D-n/N*(D+U), 所以可以推导任意code的INL就是
根据这个式子我们可以发现,当n=N/2时,INL最大, 最大值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