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II Session missing是啥意思啊

楼主(2022-10-02):
这个项目能进,但是提示这个。但另外一个项目直接virtuoso卡住了进不去

这个是啥意思啊

这个是啥意思啊

网友A:
检查下.cdsenv 里面是否有这句:
cdsLibManager.customize startupFile     string  "cdsLibMgr.il"

网友:
DFII is design frame wor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cdsenv 里面是否有这句:
cdsLibManager.customize startupFile     string  "cdsLibMgr.il" ...

我发现是sos卡住了,删除里面几个lck文件就好了

网友(2024-01-16):
引用 楼主:
我发现是sos卡住了,删除里面几个lck文件就好了

请问删除哪些 sos的lock文件?

网友(2024-03-07):
遇到了,还未解决,刷刷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