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di 启动慢

楼主(2022-10-02):
1patch后verdi2019启动需要等待一段时间,strace跟踪发现verdi会企图访问官网(resolve.conf已删除),大家知道怎么解决吗。

strace log.rar

网友A:
建议resolve.conf 写入strace 跟踪的官网域名解析到localhost(127.0.0.1)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resolve.conf 写入strace 跟踪的官网域名解析到localhost(127.0.0.1)试一试

在hosts添加过了,但verdi会一直连接127.0.0.1的80端口

网友(2022-11-12):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我的得启动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