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能带图疑问

楼主(2022-10-02):
下图是金属与掺杂硅未接触时的能带图,有两个疑问,疑问1,带一定厚度阴影区指代金属的能带吗,为什么费米能级是能带顶部?疑问2,如果是指代能带,为什么形状是“  ”,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阴影代表下面也是金属,至于为什么是直角,因为方便理解,真实情况下我猜测应该是圆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