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SAR的问题

楼主(2022-10-03):
For a 12-bit 100MS/s SAR ADC at 1V, e.g., the comparator should resolve signals below 0.5mV within 500ps.

请问这个0.5mV是怎么来的啊?

1/(2^12)=0.2mV啊

网友A:
我的理解:全差分的话,Full-scale=2V,1LSB=2/(2^12)=0.48mV≈0.5m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全差分的话,Full-scale=2V,1LSB=2/(2^12)=0.48mV≈0.5mV

为什么full scale=2V,难道SAR的参考电压是-1V ~ +1V ?

网友B:
1) VIPP-VINN = 1-0 = 1V
2) VIPP-VINN = 0-1 = -1V,
full swing = 1)-2) = 2V
通常討論SAR ADC的input range, 沒意外的話都會考量雙端操作, 他的full swing會是上述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VIPP-VINN = 1-0 = 1V
2) VIPP-VINN = 0-1 = -1V,
full swing = 1)-2) = 2V

喔,SAR ADC都是差分输入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喔,SAR ADC都是差分输入的啊?

看架構吧, 也有單端輸入的;
但你看的這篇paper, 他討論的應該是雙端輸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架構吧, 也有單端輸入的;
但你看的這篇paper, 他討論的應該是雙端輸入

谢谢,500ps又是怎么来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500ps又是怎么来的呢?

应该如何分配采样时间和量化时间,例如100MS/s,T=10ns,3ns采样,7ns量化,则7000ps/12bits=583ps,留点余度500ps

网友(2025-07-27):
A Sync SAR why it can not work Full sw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