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 IDEAL XCELL is only applied in gate-level extration

楼主(2022-10-03):
后仿真前calibre run pex的时候报错:PEX IDEAL XCELL is only applied in gate-level extration。 想知道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没见过这个,不过从字面看你可以设置寄生类型为gate level

网友:
选gate level 提参。应该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就是pcell 框里面的不提。一般要求不高的影响不大。

网友(2023-08-01):
Interactive要选gate-level

网友(2025-05-01):
这个警告要管吗,我现在也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