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H电路做FFT,应该采样那些点?

楼主(2022-10-03):
我做了一个栅压自举s/h电路,想做FFT频谱分析,请问我应该采集输出图像那些点放在MATLAB中(1,保持(采样)时钟有效一瞬间的点,2保持相位后任意一点),下图是我的输入输出和保持时钟,另外有无做FFT的资料代码,谢谢

楼主:
想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楼主:
哦,我看了看FFT,应该是去除跟踪相位的全部信号,做FFT。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我看了看FFT,应该是去除跟踪相位的全部信号,做FFT。

谢谢,经过请教,应该是对每个采样相位采集一个点,采集(1024/4096)2N个点,确定符合相关采样后,做FFT。

网友A:
这个问题,一般需要等间距采样,一般至少去2^N个点,一般N越大底噪越低,保证谐波不被底噪淹没即可;
可以在建立好之后,等间距采样;spectre 工具有自带的计算SNR的工具,不用导出来用matlab 分析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一般需要等间距采样,一般至少去2^N个点,一般N越大底噪越低,保证谐波不被底噪淹没即可;
可以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