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大佬们帮我看一下,我的锁相环无法锁定问题在哪里呀

楼主(2022-10-04):
参考频率输出50M,经过4分屏,应该出200M,但是就是锁定不了,控制电压一直在大幅度抖动。

VCO的频率曲线

VCO的频率曲线

上面是输出,中间是控制电压。

上面是输出,中间是控制电压。

这是整个环路

这是整个环路

网友A:
KVCO太大了,导致环路传递函数直流增益整体抬升,环路几乎没有相位裕度,产生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CO太大了,导致环路传递函数直流增益整体抬升,环路几乎没有相位裕度,产生振荡
...

因为我设计要求是VCO输出200M-700M所以我的K现在约等于820M每V,KVCO大概小到多少阿

网友:
200M-700M这么大的频率变化,可能需要考虑分段VCO了,一整条曲线没法覆盖这么大的频率范围

网友B:
从环路来看,把电阻 降低到15K左右,C0 升到100pF, C4 降到4pF,
保持 Icp=10uA, Kv=800MHz/V,应该差不多了。

你没有进行环路的稳定性仿真。不知道相位裕度与阻尼系数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环路来看,把电阻 降低到15K左右,C0 升到100pF, C4 降到4pF,
保持 Icp=10uA, Kv=800MHz/V,应该差不 ...

谢谢大佬,按照你给的参数我锁住了!请问您是怎么找到这个电容和电阻的参数的,还有就是您说的整体环路的仿真看相位裕度是通过stb仿真去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