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evel shift怎么仿抗dv/dt特性

楼主(2022-10-04):
我给的是sw用vpulse 改变VPULSE波形的上升时间,然后输入给一个vpwl的信号 看在输入改变时有没有共模噪声,我想的是通过改变sw上升的速度来仿 但是我发现好像没有什么用 我没加补偿和加了补偿的都是一样的‘?请问一下怎么仿这个抗dv/dt 能达到多少??

网友A:
不太懂 level shift 不是到某一电压就转换吗??
  你现在仿dv/Dt , 是希望加入 slew rate  ??  那一般抗dv/dt特性 是加 r-c filter 去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 level shift 不是到某一电压就转换吗??   你现在仿dv/Dt , 是希望加入 slew rate  ??  那一般抗dv/d ...

不是 我是想看看抗dv/dt能力能达到多少

网友:
ONLY FIND PAPER
A 50V high-speed level shifter with high dv/dt immunity for multi-MHz DCDC converters 50V High-Speed Level Shifter with High dvdt immunity 2014.pdf (4.04 MB , 下载次数: 59 )

The High-Voltage Level Shifter with dV/dt noises Shielding

The High-Voltage Level Shifter with dV dt noises Shielding.pdf (439.74 KB , 下载次数: 59 )

网友(2025-08-25):
想问一下有抗dv/dt仿真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