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用OP+LDO类型做基准电流源,采用倒比管的MOS管做OP,改变电路其增益不变,请大佬分析....

楼主(2022-10-04):
请各位大佬分下该电路的环路增益及零极点,以及该电路如何提高该增益,我修改电路时候发现增大电流镜管长没法提高增益,增大尾电流源也无法提高增益,请大佬们帮忙分析下该电路,输入管为1u/500n,m=2,其他的镜像管为0.5u/1u,m=1,

网友A:
首先看管子静态工作点,你的M0、M1、M3、M5、M6、M8均为放大管,想要高增益这些管子gm要大,且状态要正常。再来看负载 M2、M4、M7为mosdiode,小信号阻抗为1/gm,所以这两管的gm要减小。这样一来M2和M3、M4和M5、M6和M7就没有匹配一说了。一味地追求高增益 对于这个结构来说,会带来严重的不匹配

网友:
我有个疑问,需要高增益,为什么一定要用倒比管呢?倒比管做放大管,gm肯定上不去。

网友B:
就一普通的OTA,这个增益很正常的。可再加一级增加增益。

网友C:
是否使用倒比管和偏置电流和工作点有关系,这个结构其实比cascode 差一些。
Length 取大一点啊,一般匹配的管子需要取偶数个,方便交叉匹配以提高match;
增益一般不是个事情,通常worst case 都在高温,高温过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管子静态工作点,你的M0、M1、M3、M5、M6、M8均为放大管,想要高增益这些管子gm要大,且状态要正常。 ...

大佬你好,主要是增益不高的我的正负两端的电压相差会有个50mV的偏差,其次我把相位增大到65度,接上后面的电路之后,整个电路会发生振荡,这个问题暂时没发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普通的OTA,这个增益很正常的。可再加一级增加增益。

后面加了一级共源极,增益没多大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使用倒比管和偏置电流和工作点有关系,这个结构其实比cascode 差一些。
Length 取大一点啊,一般匹配的 ...

你好大佬,主要是提高了相位,接上后面的电路还是发生了振荡,以及正负两端的电压偏差非常大

楼主:
各位大佬,这是电路的整体原理图,目标需求是Vcm等于Vref,这个电路的gain等于40db,相位经过补偿后达到65db,GBW=2MHz,这个电路主要是给振荡器提供电流和电压,目前接上8MHz的振荡器之后,电路发生振荡,以及Vcm和Vref之间能有50mV左右的偏差,为什么要用倒比管主要是从功耗考虑,这个工作电压非常低只有0.9V,主要还是想解决发生振荡以及电压偏差的问题,我是觉得我的环路增益不够大,导致我的电压偏差很大,其次我的带宽不够带载能力不够,还望大佬们能给点解决的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你好,主要是增益不高的我的正负两端的电压相差会有个50mV的偏差,其次我把相位增大到65度,接上后面 ...

看一下电流镜电流一样不

网友D:
你要仿一下闭环路增益和相位裕度。这样才能找到具体的原因!相位裕度不够导致震荡就添加环路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要仿一下闭环路增益和相位裕度。这样才能找到具体的原因!相位裕度不够导致震荡就添加环路补偿。 ...

仿真了,增益40db,相位裕度6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电流镜电流一样不

电流一样的,几乎没啥差别,管子都是在饱和区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大佬,主要是提高了相位,接上后面的电路还是发生了振荡,以及正负两端的电压偏差非常大
...

后面的电路接上主要是增加了vcm上的负载电容吧,你仿真时应该看看vcm挂多少电容不会影响稳定性,盲猜你的65仿真时没加比较器带来的负载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后面的电路接上主要是增加了vcm上的负载电容吧,你仿真时应该看看vcm挂多少电容不会影响稳定性,盲猜你的 ...

大佬,仿真的时候怎么预估后一级的电容啊?我后一级接的是一个比较器的负端,以及这个电路做电流源怎么预估他的负载电流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佬,仿真的时候怎么预估后一级的电容啊?我后一级接的是一个比较器的负端,以及这个电路做电流源怎么预 ...

负载电容就是比较器输入的寄生;你图上电流是电压/电阻吧;仿稳定性的时候可以直接带上比较器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负载电容就是比较器输入的寄生;你图上电流是电压/电阻吧;仿稳定性的时候可以直接带上比较器仿的
...

带上比较器仿真了。相位有70db,还是有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