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licide电阻

楼主(2022-10-05):
请问下salicide和电阻和不salicide的电阻的区别是什么呢?目前只发现了with salicide的电阻阻值可以很小,而without salicide的最小电阻值会大很多,除此之外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salicide是在poly上再淀积一层金属,跟gate一样,因而电阻较低,non-salicide是单纯的多晶硅,方块电阻要大不少。而高阻是在多晶硅上再做一次掺杂,导致阻值进一步提高

网友A:
salicide电阻随工艺偏差和温度变化都很大,这个很少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licide电阻随工艺偏差和温度变化都很大,这个很少用

这是哪里说得?
salicide的poly电阻无论是工艺偏差还是温度变化都比sab还好一些。
你说的是扩散层的diff电阻不好吧

网友:
you can search the answer on this website

网友(2025-01-07):
Salicide 是做了金属硅化物的,这个硅可以是单晶硅或者多晶硅,电阻都会比较大,温度系数也 有差。电学上就是看电阻特性,工艺上salicide 是标准工艺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