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MIC中走线 线宽如何决定

楼主(2022-10-05):
电路新手有些问题想指教大神

想请问元件和元件layout下的走线
有需要都满足50欧姆吗 (操作频率60GHz)
如果没有的话该怎么决定?

45度角的宽度会变更吗 怎么设好?

高频的走线是用金属连接就好
需不需要在M1 M2上 画整块GND来当微带使用

网友:
一般是连接到pad的线考虑阻抗匹配,因为这种线长度通常跟波长可以相比较,而内部的模块连线主要考虑耦合,不需要考虑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