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ipeline-SAR-ADC中ADC中余差放大器问题

楼主(2022-10-05):
       本人目前正在做一个14位40Ms/s的Pipelined SAR ADC。目前已完成宏模型设计与仿真,本人采用两级流水级结构:第一级采用7bit SAR ADC,第二极采用9bit SAR ADC,中间采用2bit冗余位以消除比较器失调导致输出的模拟量超出量程范围。通过宏模型分析,中间余差放大器需要90dB增益和3GHz的单位增益带宽。运放难以实现,想问下是否有这样一种电路即:将跨导放大器与跨阻放大器级联,输入电压是第一级量化后输出的模拟量,再把这个电压转换为电流,再转换为电压,并且级联后的总体运放可以达到上述所说功能与指标。

ADC宏模型原理图

ADC宏模型原理图

网友:
感觉计算的带宽有问题

网友(2022-12-08):
14位40Ms/s对运放的要求竟然这么高?

网友:
增益和带宽感觉都有问题吧,RA其实就相当于后级一个9bit的采样保持电路,增益大概60dB就够了,带宽大概200M

网友:
1. 可以试试correlated level shifting, 但也是有代价。
2. 对于跨导,为满足其本身的线性度以及跨导精度还是需要局部反馈电路, 这样还是会降低速度。
3. 后面的跨阻可以省略,比如做boxcar sampling

网友A(2023-03-15):
请问你的带宽和增益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网友(2025-06-09):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带宽和增益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