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各种硬件加速器,比如说FFT或者cordic之类的accelator,是怎么实现的啊?

楼主(2022-10-05):
是直接用FPGA来固化算法吗?

网友(2023-01-05):
cordic就是分n次逼近的一种近似值,近似的精度取决于迭代次数n

网友A:
怎么实现?我做的cordic面积只有2000多,书上的解释很详细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实现?我做的cordic面积只有2000多,书上的解释很详细了啊

大佬,请问是哪本书的解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请问是哪本书的解释啊?

那我发出来

基于FPGA的数字信号处理 高亚军 编著 2015年版.part02.rar

基于FPGA的数字信号处理 高亚军 编著 2015年版.part03.rar

基于FPGA的数字信号处理 高亚军 编著 2015年版.part04.rar

基于FPGA的数字信号处理 高亚军 编著 2015年版.part05.rar

基于FPGA的数字信号处理 高亚军 编著 2015年版.part06.rar

基于FPGA的数字信号处理 高亚军 编著 2015年版.part07.rar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请问是哪本书的解释啊?

part01

基于FPGA的数字信号处理 高亚军 编著 2015年版.part01.rar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请问是哪本书的解释啊?

再说一个方法,之后有新的模块不知道用什么算法可以上github搜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说一个方法,之后有新的模块不知道用什么算法可以上github搜索下

github上,有芯片的verilog代码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github上,有芯片的verilog代码吗?

简直不要太多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github上,有芯片的verilog代码吗?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付费给你一份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直不要太多哦

能不能访问还不知道呢。。。我国有些地方的运营商是封杀github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github上,有芯片的verilog代码吗?

其实并不一定要verilog的代码,有些高级语言比如c、 java之类的是可以高级综合成verilog代码。

网友B:
先把数据格式,要求的误差,要求的performance都想清楚了。 不同要求结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数据格式,要求的误差,要求的performance都想清楚了。 不同要求结构不一样。 ...

哪有不同精度要求下的参考代码或者书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有不同精度要求下的参考代码或者书籍?

就是定点数还是浮点数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定点数还是浮点数的区别

看到很多芯片内部都有FFT accelerator,这些,都是定点的吧?

有浮点的FFT accelerator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很多芯片内部都有FFT accelerator,这些,都是定点的吧?

有浮点的FFT accelerator吗?

对基本都是定点的,浮点不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很多芯片内部都有FFT accelerator,这些,都是定点的吧?

有浮点的FFT accelerator吗?

基本上cordic都是Q15的格式,16周期完成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基本都是定点的,浮点不划算

定点的FFT,能满足算法精度要求吗?会不会误差很大,还是需要浮点dsp来计算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点的FFT,能满足算法精度要求吗?会不会误差很大,还是需要浮点dsp来计算呢?
...

定点能满足的,Q15精度为1/32768 = 0.00003051,对于电机驱动来说是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点能满足的,Q15精度为1/32768 = 0.00003051,对于电机驱动来说是够用了

音频算法和通信算法,一般都要浮点运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