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0VUS 20.1报这个错,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楼主(2022-10-05):
系统是REHL7.5
在网上看有人说是少libXp.so.6,可是我的/usr/lib64里面是有这个文件的。

**ERROR: (IMPOAX-142):        Could not open shared library libcdsSkillPcell.so : /opt/Cdence/INNOVUS201/tools/lib/64bit/libcdsSkillPcell.so: undefined symbol: _ZTIN12OpenAccess_413oaFSComponentE

**ERROR: (IMPOAX-142):        OA features will be disabled in this session.

**WARN: (IMPOPT-801):        Genus executable not found in PATH. Install Genus, add the path to the genus executable in the PATH variable and rerun Innovus.
Create and set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TMPDIR to /tmp/innovus_temp_11374_rfic.eda_rfic_iOOujN.

Change the soft stacksize limit to 0.2%RAM (15 mbytes). Set global soft_stack_size_limit to change the value.

**INFO:  MMMC transition support version v31-84

楼主:
我装了两个虚拟机一个,RHEL,一个CentOS
试了几次,在RHEL显示安装成功,configration也成功,但在RHEL下显示,configration fail
环境变量都设置好了,也说找不到命令,就算你跑到innovus的里,打innovus也说找不到,
非要打,./innovus
才能运行。
[autumndeda bin]$ls innovus
innovus
[autumndeda bin]$innovus
bash:innovus:command not found...
[autumndeda bin]$./innovus
**ERRORIMPSYUTIL-96):
Cannot open (for write)log file:'innovus.log'.
The reason isermission denied
**ERRORIMPSYUTIL-96):
Cannot open (for write)log file:'innovus.logv
The reason isermission denied
Cadence Innovus(TM)Implementation System.
Copyright 2020 Cadence Design Systems,Inc.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Version:
v20.10-p0041,bui1 t Thu May720:02:41PDT2020
Options:
Date:
Wed0ct523:33:362022
Host:
eda(x8664w/Linux3.10.0-1160.76.1.e17.x8664)(1c0re*8cpus*In
tel(R)Xeon(R)CPU E3-1240L v5 2.10GHZ 8192KB)
0S:
Centos Linux release 7.9.2009 (Core)

楼主:
我发现因为装了IC618,它的OA同INNOVUS的OA版本路径都不一样,也不知道怎么设置,我试着在环境变量指向INNOVUS的OA,不但Virtuoso没法启动,inovus会找不到icense
**ERROR: (IMPOAX-124):        OpenAccess (OA) shared library installation is older than the one that was used to build this Innovus version. For using the OA installation built and tested with this Innovus version, unset the shell variable OA_HOME. For using 'p028' or higher version of OA, reset OA_HOME to point to that installation.
Type 'man IMPOAX-124' for more detail.
**ERROR: (IMPOAX-332):        Failed to initialize OpenAccess (OA) database. OA related commands cannot be run in this session. Confirm that the OA shared library is installed and OA_HOME is set correctly. Typically the OA_HOME environment variable should not be set.
Type 'man IMPOAX-332' for more detail.
INFO: OA features are disabled in this session.
能出来界面,但是好好像说OA用不了。

楼主:
不断试验,好像没有报错了,我是把ic618的oa给备份了一下,重新建了一个链接文件指向innovus的oa
Cadence Innovus(TM) Implementation System.
Copyright 2020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Version:        v20.10-p004_1, built Thu May 7 20:02:41 PDT 2020
Options:
Date:                Thu Oct  6 00:27:50 2022
Host:                eda (x86_64 w/Linux 3.10.0-1160.76.1.el7.x86_64) (1core*8cpus*Intel(R) Xeon(R) CPU E3-1240L v5 @ 2.10GHz 8192KB)
OS:                CentOS Linux release 7.9.2009 (Core)

License:
                invs        Innovus Implementation System        20.1        checkout succeeded
                8 CPU jobs allowed with the current license(s). Use setMultiCpuUsage to set your required CPU count.
**WARN: (IMPOPT-801):        Genus executable not found in PATH. Install Genus, add the path to the genus executable in the PATH variable and rerun Innovus.
Create and set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TMPDIR to /tmp/innovus_temp_20880_eda_autumn_CWrOS8.

Change the soft stacksize limit to 0.2%RAM (15 mbytes). Set global soft_stack_size_limit to change the value.

**INFO:  MMMC transition support version v31-84

网友A:
如果启动报告oa库有问题,检查oa的符号连接
cd INNOVUS191/share
rm oa
ln -s ../oa_v22.60.012 o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启动报告oa库有问题,检查oa的符号连接
cd INNOVUS191/share
rm oa

是说版本不对,我是先装的IC618,它带的OA比innovus旧一点。而我安装innovus的时候没有看到
配置那步,但是在别一个虚拟机里倒是有提示设置OA,网上教程都说选NO,我看如果原来有OA,
应该选YES,进行设置。现在看起来是没有报错了。

网友:
有的report没写权力。
OA不支持不影响使用

网友(2023-06-07):
引用 楼主:
是说版本不对,我是先装的IC618,它带的OA比innovus旧一点。而我安装innovus的时候没有看到
配置那步,但 ...

意思是如果IC618的OA比innovus的旧就选no吗

网友(2025-06-26):
可以试试:在/INNOVUS/ov_v22xxxxx/bin中的sysname中,在check_linux找到该段,补充sysname

                4.15.*)
                  # SLES 12 SP2 - SP4
                  sysname="linux_rhel60_64"
                  sysnames="$sysname `whichCompiler $otherName` $sysnames";;
                4.*)
                  # Rocky Linux
                  sysname=`whichCompiler $linuxName`
                  sysnames="$sysname `whichCompiler $otherName` $sysna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