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中的错误

楼主(2022-10-05):
1、如图,我的dummy管为什么和版图中的不能对应上,或者说对应错位置了,我的宽长比都已经设置一致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还是对应不上。
2、smic18的LVS文件的_0版本和_1版本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有的会报mim和原理图的mim2不一致的错误呢?

网友A:
问题1、看下电路的dummy model和版图的dummy model是否一致,不一致的话会导致错认,出现你所说的问题,即使width/lenth 跟电路都是一样的;
问题2、mim有识别层,看下lvs 文件的两个版本是否都有对这个层次的定义,有时候版本的更新会增加对电容层次的解释和识别,其次如果2个文件都有对mim识别层次的说明,每个lvs文件对mos、电阻、电容的误差不一样,比较一下两个LVS文件的误差是否一致。如果是5的话就是5%之内都是可以的,0的话就是100%完全跟电路一致才能过l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看下电路的dummy model和版图的dummy model是否一致,不一致的话会导致错认,出现你所说的问题,即 ...

问题1、看下电路的dummy model和版图的dummy model是否一致,不一致的话会导致错认,出现你所说的问题,即使width/lenth 跟电路都是一样的;
问题2、mim有识别层,看下lvs 文件的两个版本是否都有对这个层次的定义,有时候版本的更新会增加对电容层次的解释和识别,其次如果2个文件都有对mim识别层次的说明,每个lvs文件对mos、电阻、电容的误差不一样,比较一下两个LVS文件的误差是否一致。如果是5的话就

感谢大佬回复!
1、版图的dummy是从电路直接generate from source 产生的,还会有model不一致的问题嘛? 这个model要在哪里看?
2、明白了!
3、还想问问,为什么我修改原理图中的dummy管个数较少的时候,LVS仍然能过,但是如果修改的数量超过一定的量了,LVS才会报错?(正常来说,不应该是schematic一改变,lvs就会报错吗?)而一修改实体管子LVS就会立刻报错。我的LVS option里的filter都没有开启,lvs规则文件里面自带的filter unused option也都关闭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1、看下电路的dummy model和版图的dummy model是否一致,不一致的话会导致错认,出现你所说的问题, ...

问题一、我说的model指的是比如电路dummy是p33,版图上是p18,二者不一致,如果是generate from source的话,应该不会出现model不一致问题,最好也check一下,如果一致的话,原因大概率就是版图的p33这个管子的连线出现了错误,把该mos的gate、source、drain都认真的检查一遍,有没有source、drain漏打了via导致没有接在vss或者power上,或者某一个mos管的gate悬空或者接到其他net上之类的,这些错误都会导致问题一的发生;
问题三、还想问问,为什么我修改原理图中的dummy管个数较少的时候,LVS仍然能过,但是如果修改的数量超过一定的量了,LVS才会报错?(正常来说,不应该是schematic一改变,lvs就会报错吗?)而一修改实体管子LVS就会立刻报错。我的LVS option里的filter都没有开启,lvs规则文件里面自带的filter unused option也都关闭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问题二我说过的那样,修改dummy管子个数较少,少于5%,lvs也是过的,超过一定量大于误差5%,lvs就会报错,schematic一改变,lvs就会报错是需要在lvs cmd file里关于mos 管子的误差是0才会发生,你看下你的lvs cmd file关于mos管子的误差大概率是5%。看的位置如图。你的lvs cmd file这里应该不都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我说的model指的是比如电路dummy是p33,版图上是p18,二者不一致,如果是generate from source的 ...

问题一、我说的model指的是比如电路dummy是p33,版图上是p18,二者不一致,如果是generate from source的话,应该不会出现model不一致问题,最好也check一下,如果一致的话,原因大概率就是版图的p33这个管子的连线出现了错误,把该mos的gate、source、drain都认真的检查一遍,有没有source、drain漏打了via导致没有接在vss或者power上,或者某一个mos管的gate悬空或者接到其他net上之类的,这些错误都会导致问题一的发生;
问题三、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问题二我说过的那样,修改dummy管子个数较少,少于5%,lvs也是过的,超过一定量大于误差5%,lvs就会报错,schematic一改变,lvs就会报错是需要在lvs cmd file里关于mos 管子的误差是0才会发生,你看下你的lvs cmd file关于mos管子的误差大概率是5%。看的位置如图。你的lvs cmd file这里应该不都是0

感谢大佬的回复!
1、我检查了一遍好像都没有错,我后来用bind和unbind改绑了schematic和layout的器件对应关系,这样子会有什么影响吗?
3、大佬猜的不错,我的lvs文件的误差确实是百分之五,但是我修改某些管子的dummy个数改一个就会报错,而改某几个管子的dummy个数从78到16都不会报错,应该早就超过了这个百分之5的误差允许量了吧,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一、我说的model指的是比如电路dummy是p33,版图上是p18,二者不一致,如果是generate from source的 ...

1、改绑的话应该不受影响,再仔细检查其他的dummy的个数、model是不是完全一样,其他的dummy的gate、s、d是不是完全没有错误,这些也会导致问题一的错误;其次就是你报错误这里有没有盖其他layer,比如nt_n啊,psub2等等类似这种层次的不容易被发现的,因为这些layer由于display的不同,有些是不容易发现的,仔细检查看看;3、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可能是你的lvs option把gate、s、d都接一起的mos过滤了,所以只要mos的三断接在一起,你改与不改,有多少个mos,lvs都是不检查的。看下你这是不是对号没有点,下面所有的是全黑的,如果是这样的话,MOS 三端接一起,个数改成多少个都不会报lvs 错误,正确的做法是Filter Unused Device Options 前面要点对号,然后下面的AB 这个选项前面的 L S 不能选中,如图就是正确的option 开关。如果Filter Unused Device Options 前面打了对号,但是AB 前面的L S也打了对号,那结果也是一样的,MOS的gate、s、d 3端接一起的话,不管改多少dummy都不会lvs 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