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ms仿真不成功

楼主(2022-10-05):
想请问用这个博客的教程模拟AMS,出现以下错误
请问要如何解决
https://blog.csdn.net/mymatin1004/article/details/98804521

网友:
INCISIVE(Cadence IUS)的版本太旧了。

网友A:
use other netlister, 换一个netlister呗 不要选UNL 还有另外两个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e other netlister, 换一个netlister呗 不要选UNL 还有另外两个都试试

请教一下我要如何才能换 netlister

网友:
ADEL页面中的Simulation下的Netlist and Run Options中的NETLIST AND RUN MOOE 换成第二个或者第三个试试

网友:
IRUN版本太低了,升级个15的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我要如何才能换 netlister

你用的版本比较低的话 上图中最右边红色框不止这么一个选择, 你换其他选择

楼主:
我装了INCISIVE152后就可以AMS模拟了,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版本比较低的话 上图中最右边红色框不止这么一个选择, 你换其他选择
...

我装了INCISIVE152后Netlist and Run Options中的NETLIST AND RUN MOOE还是一样只有AMS Unified Netlister with xrun可以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