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带隙中频率补偿问题

楼主(2022-10-06):
各位大佬,请问图中红框里面,在运放的输出端加入一个mos电容可以让主极点左移,但是这里加上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呢?能否将电阻去掉

楼主:
顶一顶呀,有没有大佬呀

网友A:
限流零点,去搜一下这个RC的作用

网友B:
调节零点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流零点,去搜一下这个RC的作用

您好,我搜了一下没有搜到,能否解释一下限流零点,或者提供一些关键字或资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节零点用的

这个零点应该是在频率非常大的时候存在吧?此时电容和VDD短路,这时候还需要调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搜了一下没有搜到,能否解释一下限流零点,或者提供一些关键字或资料呢? ...

https://bbs.eetop.cn/thread-886777-1-1.html
这本书里面将零极点那一章有讲,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eetop.cn/thread-886777-1-1.html
这本书里面将零极点那一章有讲,你可以看看,
...

好的,万分感谢

网友:
置零电阻,降低零点的缺陷

网友(2024-01-12):
置零电阻,降低零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