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fd+cp的pss+pnoise仿真参数设置

楼主(2022-10-06):
原理图如下
想请问pfd的两个输入时钟是给锁定状态下的频率么?延时时间呢有什么要求么?
vc端挂一个理想电压源,电压值是锁定的电压值么?、
PSS的设置
PNOISE的设置
仿真出来选择A^2/HZ,图如下
选择dBc
大佬们帮忙看看,设置是否哪有问题,仿真方法是否正确,感谢!

网友:
输入时钟和反馈时钟给一定的静态相差,可以通过TRAN仿真锁相环确定

楼主:
请问是仿真整个pll环路然后锁定之后的参考时钟与反馈时钟的相位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