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管OTA用作比较器,输出低电平翘起

楼主(2022-10-06):
请问大家,我打算用5管OTA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器,但是输出低电平达到输入管的阈值电压后就会很快上升,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开回路这OPA就当比较器gain   会拉快 , 比较器本来就是过比较点 会出高电位,, 为何你反而希望输出慢慢得爬??  如果你想做 slewrate 控制 要另外想 , 还是你希望降低转态瞬间电流?   size 调小  L 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回路这OPA就当比较器用gain 大  会拉快 , 比较器本来就是过比较点 会出高电位,, 为何你反而希望输出慢慢 ...

啊我可能没有说清楚,我指的是输入在0.7-1.5v这一段,输出电压上升,偏离了理想模型,这个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破案了,是增益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