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20.04 安装spyglass2016.06软件打开后打开工程或者添加文件时闪退

楼主(2022-10-06):
WARNING : SpyGlass is only tested on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release 5 and higher),
          Suse (version 10.0 and higher) and Ubuntu (version 14.04 LTS) flavors for Linux.
          Detected OS kernel version'(5.13.0-27-generic)' seems to be meeting the requirements,
          but detected OS flavor
          'Linux version 5.13.0-27-generic (buildd@lgw01-amd64-045) (gcc (Ubuntu 9.3.0-17ubuntu1~20.04) 9.3.0, GNU ld (GNU Binutils for Ubuntu) 2.34) #29~20.04.1-Ubuntu SMP Fri Jan 14 00:32:30 UTC 2022 ' is not a tested OS flavor.
          SpyGlass run may have OS related issues specific to this distribution.
          Please contact Atrenta Support for any further queries in this regard.

Warning: QGtkStyle was unable to detect the current GTK+ theme.
Critical: Caught signal :  11
Critical:         Signal Code :  1  Address :  0x14f54357fff8

*** SpyGlass Terminated abnormally.

SpyGlass terminated abnormally...

********************************************************
** SPYGLASS ABNORMAL TERMINATION REPORT ****************
********************************************************

This section contains information related to spyglass crash,
which may be helpful for debugging the cause of crash.

    If you are using the SpyGlass's standard C-Primitives (formerly
called C-Rules) then this is a problem in SpyGlass Software, and
should be reported to SpyGlass Support Team.
Please forward the log-file, together with the HDL design file(s)
and detail of how spyglass was invoked to support@synopsys.com.

    If you are using your own custom C-Primitives (or C-rules), then
this might be a problem in those custom C-rules. Stack trace in
this file may be helpful to you in such cases. If you are doubtful,
you may contact SpyGlass Support Team.

**** SpyGlass Terminator Signal: 11 [SIGSEGV (Segmentation fault)].

STACK TRACE
-----------

GDB TRACE
---------
Using gdb from '/usr/synopsys/spyglass_2016.06/SpyGlass-L2016.06/SPYGLASS_HOME/gdb75_64/bin//gdb' ....
Could not find platform independent libraries <prefix>
Could not find platform dependent libraries <exec_prefix>
Consider setting $PYTHONHOME to <prefix>[:<exec_prefix>]
'import site' failed; use -v for traceback
Traceback (most recent call last):
  File "<string>", line 1, in ?
ImportError: No module named os
/tmp/gdb3255:2: Error in sourced command file:
ptrace: Operation not permitted.

##status : Abnormal Termination.

打印信息如上,求大佬们指点

网友A:
修改SPYGLASS_HOME/lib/multi-perl/bin/perl,支持5.x内核(复制Linux-4*部分)
     Linux-5*)      ##now we have Linux-64 bit also
            PROCNAME=`uname -p`
            if [ "X$PROCNAME" = "Xunknown" ]; then
               PROCNAME=`uname -m`
            fi
            if [ X"$PROCNAME" = "Xx86_64" ]; then
                       species=Linux4
                    else
                       species=Linux2
                    fi
              ;;

修改SPYGLASS_HOME/lib/SpyGlass/standard-environment.sh,支持5.x内核(复制Linux-4*部分)

Linux-5*)
            if [ X"$switch32bit" = "Xyes" ]; then
                echo "Linux2"
            elif  [ X"$switch64bit" = "Xyes" ]; then
                PROCNAME="$unameP"
                if [ "X$PROCNAME" = "Xunknown" ]; then
                    PROCNAME="$unameM"
                fi
                if [ X"$PROCNAME" = "Xx86_64" ]; then
                    echo "Linux4"
                else
                    echo "Linux2"
                fi
            else
                PROCNAME="$unameP"
                if [ "X$PROCNAME" = "Xunknown" ]; then
                    PROCNAME="$unameM"
                fi
                if [ X"$PROCNAME" = "Xx86_64" ]; then
                    if [ X"$defExeOn64Bit" = "X32" ]; then
                        echo "Linux2"
                    else
                        echo "Linux4"
                    fi
                else
                    echo "Linux2"
                fi
            fi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SPYGLASS_HOME/lib/multi-perl/bin/perl,支持5.x内核(复制Linux-4*部分)
     Linux-5*)      ##now ...

这一步已经完成了,现在软件是可以打开,但是进行新建工程或者添加文件之类的操作时,软件闪退。目前的问题是软件闪退

网友:
license问题吧

网友B:
https://bbs.eetop.cn/thread-868913-1-1.html
18.04下闪退是je malloc的问题,不确定是不是一样,可以试下

网友:
我试过两个平台 一个平台会报Error, 但不会退出;另一个平台没有任何错误(Centos)。
所以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eetop.cn/thread-868913-1-1.html
18.04下闪退是je malloc的问题,不确定是不是一样,可以试下 ...

感谢感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2024-11-23):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问题解决了

具体怎么解决的,替换掉jemalloc库吗

->
定位到了,standard-environment.sh里useJeMalloc=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