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innovus正在使用的脚本全流程

楼主(2022-10-06):
(无正文)

网友:
从candence support上扒拉一个,有模板的

网友A(2023-02-08):
建议可以直接使用innovus自带的foundation flow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可以直接使用innovus自带的foundation flow

请问,哪里找得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哪里找得到?

在INNOVUS的share目录下有个FoundationFlow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INNOVUS的share目录下有个FoundationFlows

多谢!刚试了,也可以使用命令writeFlowTemplate,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