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VDD和GND接电阻作用

楼主(2022-10-06):
请问各位大佬,一般运放的VDD下面和GND上面接电阻后,再连接mos管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
源极负反馈

网友A:
教科书里面的 source degeneration, 也就是源极负反馈。

网友B:
SOURCE DEGENERATION 負反饋提升輸出電流線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URCE DEGENERATION 負反饋提升輸出電流線性度

可是这4个管子的栅极接的是偏置电压,vb输入应该没有什么变化,感觉不太像源级负反馈,不知道该怎么理解?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科书里面的 source degeneration, 也就是源极负反馈。

可是这4个管子的栅极接的是偏置电压,并不是输入电压,vb输入应该没有什么变化,这也是源极负反馈作用吗?求指教

网友:
降低噪声

楼主:
请问能具体说明一下降低噪声的原理吗?谢谢

网友:
提高匹配

楼主:
您好,请问这里的匹配指的是哪方面呢?谢谢解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能具体说明一下降低噪声的原理吗?谢谢

设计过都知道,运放的主要噪声来源在于电流源管,增加电阻后,,源极负反馈,降低了电流管的gm,降低了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过都知道,运放的主要噪声来源在于电流源管,增加电阻后,,源极负反馈,降低了电流管的gm,降低了噪 ...

感谢解答

网友:
解决了没,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