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信号加入瞬态噪声,是为了模拟 热噪声和1/f噪声的影响吗

楼主(2022-10-06):
信号加入瞬态噪声,是为了模拟 热噪声和1/f噪声的影响吗

网友:
热噪声和1/f噪声是指电路中器件自身产生的噪声,在器件模型中已经加入了噪声模型;如果你在输入信号上加瞬态噪声,那就是说你认为电路的输入信号是理想信号加上瞬态噪声的一种复合信号。如果是这是你的建模的初衷的话,当然是可以的。仿真的设置取决于你自己仿真的出发点,要验证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