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gital front end 和analog front end,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10-07):
大佬们讲讲吧。

网友A:
digital front end  是指ASIC设计流程中的初始设计(RTL+Sim+Syn+postSyn-->netlist)
analog front end 是指Analog IC 与外界Interface的边界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gital front end  是指ASIC设计流程中的初始设计(RTL+Sim+Syn+postSyn-->netlist)
analog front end 是指 ...

Analog IC 与外界Interface的边界电路,有哪些啊?

网友:
IEEE搜一些AFE的论文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