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CTS的问题!!!

楼主(2022-10-07):
1.首先,在做时钟树综合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不能插入buffer和inverter。如下图,所有的寄存器摆放在同一水平。

  • 关闭
  • 上传图片
  • 相册图片
  • 网络图片

在查看log文件时找到这样的一条warning。显示一个时钟树被标记为理想的或者是不能触碰的,所以不能插入buffer。
想问一下CTS时默认状态下时钟信号是这样的吗?因为我并没有设置其为ideal or dont_touch。
之后再请教一下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我查了set_dont_touch_networks这条指令,可并没有设置为false的条件,意味着只能设置而不能解设置吗?

网友A:
把sdc中时钟相关的ideal设置去掉,加上set_propageted_clock [all_cloc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sdc中时钟相关的ideal设置去掉,加上set_propageted_clock [all_clocks]

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