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据说P-extension彻底死掉了,是真的吗?

楼主(2022-10-07):
为什么会死掉啊?

网友A:
此类指令肯定不会死掉,只不过最终以什么形式发布出来而已。所有的架构如果要做到高性能,指令肯定会越来越复杂。架构之间说谁简单,其实本身就是伪命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类指令肯定不会死掉,只不过最终以什么形式发布出来而已。所有的架构如果要做到高性能,指令肯定会越来越 ...

不是,我是说,P-extension没人维护,是不是就没人用,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