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 产生100个符合正太分布的实数

楼主(2022-10-07):
求助$random函数或者其他veriloga里边函数产生[100:1]的写法,用for循环改变seed数每次也是都是一样的

谢谢!

网友A:
$dist_normal (seed, mean, std_dev)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t_normal (seed, mean, std_dev)

这样只是产生一个数啊,怎么能一次产生100个随机数呢?做一个for改动seed每次产生感觉结果不对,应该是一个seed产生100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只是产生一个数啊,怎么能一次产生100个随机数呢?做一个for改动seed每次产生感觉结果不对,应该是一 ...

不改seed的

网友B:
需要用$rdist_normal才能产生实数, $dist_normal (seed, mean, std_dev)产生的是整数的.
高斯分布的话,mean写0,std_dev写1.
可以参考Cadence Verilog-A Language Referen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用$rdist_normal才能产生实数, $dist_normal (seed, mean, std_dev)产生的是整数的.
高斯分布的话,me ...

能一次性产生100个实数吗?符合normal distrib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