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零点位置判断

楼主(2022-10-07):
各位dalao,如何判断零点位于左半平面还是右半平面呀?能说明以下原因吗?
貌似通过判断极性的关系可以判断(同极性在左半平面,反极性在右半平面),不知道具体原因是什么

网友A:
短路这个电容,极性不变就是左半平面,极性改变就是右半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这个电容,极性不变就是左半平面,极性改变就是右半平面

能不能解释一下具体原因呢?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计算出来的传输函数表达式,分子为0时对应的频率,也就是零点,是正的话,就是右半平面,负的就是左半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