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满摆幅输入问题

楼主(2022-10-08):
请问大家一般做满摆幅输入的Sigma-Delta ADC是用多位量化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有的文章说.采用多位量化可以降低对摆幅的要求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有问题,那请问输入做到满摆幅算是 ...

你说的降低摆幅是指降低存在反馈的积分器摆幅,输入满摆幅算是一个小优点,但是也会带来弊端,根据SDADC的 SNDR VS 输入幅度 特性,曲线随着输入幅度增大而增大,在接近优值处平坦,后接近Fullscale下降得厉害,所以根据实际应用来做你的优值应该是做在你所关心的输入幅度出现概率最大处,不然你得不到最大的ENOB。
当然应用场景是你订的,你可以调节系数取值限定输入幅度指标   问题不大

网友A:
多位和满摆幅不是关联的吧?   输入满摆幅不是应该scale系数来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位和满摆幅不是关联的吧?   输入满摆幅不是应该scale系数来解决吗?

我看有的文章说.采用多位量化可以降低对摆幅的要求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有问题,那请问输入做到满摆幅算是优点吗

网友:
同意三楼观点,多位量化降低摆幅要求是降低的积分器输出摆幅吧,full scale输入通过系数缩放来实现

网友:
多位量化降低摆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