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变容管上面存在直流电流漏电正常吗?

楼主(2022-10-08):
请教大佬们一个问题,就是VCO的变容管上面会不会出现直流电流,单独测试VCO的时候发现Vtune上面有100uA左右的DC电流,而且这个电流随着Vtune的变化还会变化,最大可达到200uA。不明白变容管上为啥会有直流电流,存在直流电流的话不会影响电荷泵的输出电流吗?传统CPPLL中电荷泵的输出端接了环路滤波器后直接接到变容管上面,电荷泵的Icp才50uA,变容管上如果有一个100uA的电流,这样肯定会失锁吧,难道需要在环路滤波器和VCO的变容管之间加一个隔离电路吗?有大佬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你可变电容是怎么调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变电容是怎么调的嘛。。。

网友B:
40nm以下薄栅var 会有点DC gate leakage ,仿真时能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nm以下薄栅var 会有点DC gate leakage ,仿真时能发现的。

我采用的28nm工艺,仿真时确实发现了DC漏电流,那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nm以下薄栅var 会有点DC gate leakage ,仿真时能发现的。

我DC仿真看Vtune上面的直流电流只有654.6nA,测试的时候竟然有100uA,感觉也不像是变容管泄漏电流导致的,跑了一下瞬态,Vtune节点的电流是这样的,好像也看不出来什么,存在交流分量,但是也分析不出来直流分量是多少,有没有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
100uA,会不会是其他路径漏电,比如ESD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