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ND与PGND通过两个方向相反的二极管连接有啥作用?

楼主(2022-10-08):
这里有个GND与PGND通过两个方向相反的二极管连接,作用是啥,PGND的地弹不会因此通过这个结构传导到GND吗?

网友:
隔离另个地

网友A:
地电位隔离(其实是个ESD通路)   这样连接的两个地都需要出P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电位隔离(其实是个ESD通路)   这样连接的两个地都需要出PAD

为啥要加两个二极管,作用是啥?我的理解目前就是GND和PGND分别通过PAD接到电源地,接两个二极管会不会让PGND的地弹传导到GND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要加两个二极管,作用是啥?我的理解目前就是GND和PGND分别通过PAD接到电源地,接两个二极管会不会让 ...

你如果地弹能够达到一个二极管的导通阈值(400mv~600mv),那你的电路设计得好好做了。
二极管主要作用是保证ESD网络POWER TO POWER通路的泄放连通性,比如你在GND和PGND两个PIN脚上存在±2kv HBM ESD时,你得有通路泄放,不然就从芯片内部器件走了,内部电路直接被ESD打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地电位隔离(其实是个ESD通路)   这样连接的两个地都需要出PAD

你好,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些是只有一个单向的二极管,有些是两个反向并联的二极管。但是在应用中这两个地 (一个AGND一个GND)在芯片外部是接一起的,但在芯片内部分成两个地,这又能起到多大的隔离作用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些是只有一个单向的二极管,有些是两个反向并联的二极管。但是在应用中这两 ...

单芯片打ESD一般都是两两PIN之间排列组合去打,对于GND和PGND两个PIN脚互打的时候你就需要正反DIO来形成ESD保护通路。
对于你说的外部连接在一起,这个和内部隔离并没有什么关系,你可以外部连接在一起,而内部仍存在正反DIO进行隔离。这个隔离是有一定作用的,它能防止你的地噪声串扰在芯片内部不会发生,PCB上共地会串扰(这个你咨询一下PCB工程师就知道,你如果有隔离地的需求,他会在PCB上同样进行地隔离,一般是加电感磁珠,来减少串扰)。
如果你PCB上没有进行地隔离,而是PIN脚出来直接共地了,那这个内部的隔离就没啥用了,你也不用纠结,这个内部的正反DIO被外部short了,对电路并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芯片打ESD一般都是两两PIN之间排列组合去打,对于GND和PGND两个PIN脚互打的时候你就需要正反DIO来形成E ...

感谢指导!讲的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