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的环路增益太低了,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22-10-08):
从左到右依次是第一级、第二级、共模负反馈电路
再进行环路增益stb仿真时,仿真的环路增益非常低,不知道该怎么调整,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A:
像这种情况是有管子进线性区了吗,图片上看不太清具体的vdsat和vds。如果功耗要求宽裕的话,我之前做过一个二级的折叠式op,环路增益接近120dB左右,希望能提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这种情况是有管子进线性区了吗,图片上看不太清具体的vdsat和vds。如果功耗要求宽裕的话,我之前做过一个 ...

管子都在亚阈值区域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子都在亚阈值区域

啊那我就不太明白了,不好意思。

网友:
先开环吧共模负反馈调好吧,你这输出共模点都没稳住,另外共模反馈电路的两个尾电流管栅极vref改成VB2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子都在亚阈值区域

没有线性还增益为1,只能盲猜一个共模反馈了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