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金属线边缘不规则

楼主(2022-10-08):
版图新手小白,请教一下这个金属线(metal1)边缘锯齿状是有什么作用吗

网友A:
没什么作用啊,打slot的时候切掉了吧,你没觉得他跟你上面的金属切掉的孔洞一样吗,只是被切掉了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作用啊,打slot的时候切掉了吧,你没觉得他跟你上面的金属切掉的孔洞一样吗,只是被切掉了一边 ...

哦哦哦,是这样的

网友:
哈哈哈,我还想了半天原来是被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