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libre LVS missing instance

楼主(2022-10-08):
在画一个ESD电路时,加了一层ESD cdm的Layer之后,用Calibre LVS跑出来Extraction Results中显示BAD DEVICE,Comparaison Results下就显示missing instance。
结果就是加一层ESD cdm的Layer之后Calibre识别不到mos器件,不加就能过。而我用Assura 跑就都能过,是我Calibre哪里没有设置好吗?

网友:
是不是因为加的这个层次和LVS中器件的定义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