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C错误

楼主(2022-10-08):
如上图所示,只剩下这两个ERC错误,说NW没有接VDD?可是所有MOS的NW我都接了VDD,除了PNP的NW了。想请教一下 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个ERC说明,有N阱通过OD层(Active area)接到了地,这或许是特殊需求,比如做在N阱的电阻,三极管,存在接地的端口。你可以只显示NW这层和有源层找一下是否有nw区域的net接入ground了,高亮一下,如果是三极管区域的,那是可以waive,把waive原因告诉你的上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ERC说明,有N阱通过OD层(Active area)接到了地,这或许是特殊需求,比如做在N阱的电阻,三极管,存在 ...

好的,谢谢回复!应该就是PNP的AA接GND导致的NW接了GND,那这两个错误都是指向这同一个问题嘛?

网友B:
第二种你看一下是不是管子的gate接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种你看一下是不是管子的gate接电阻了

我这个结构没有电阻,为什么GATE接电阻会报这个错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结构没有电阻,为什么GATE接电阻会报这个错呢

应该是gate接电源地(加dummy或者decap)或者接电阻上的poly会报此类错误,一般我都是忽略的,至于原因没仔细分析过,猜测一下应该是工艺上的检查,毕竟栅上接电源或者两个栅连在一起不接出去,在工艺上说会有天线效应之类的。斗胆猜测,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gate接电源地(加dummy或者decap)或者接电阻上的poly会报此类错误,一般我都是忽略的,至于原因没 ...

噢噢噢 这两个都是这一个原因导致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噢噢噢 这两个都是这一个原因导致的吗

我说的是第二个,第一个2楼已经解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回复!应该就是PNP的AA接GND导致的NW接了GND,那这两个错误都是指向这同一个问题嘛?
...

第二个ERC,你需要使用hillight这个功能查看,以及了解这个ERC的意思是什么,在ERC的检查里,是需要器件有电源到地的一条路径的,举个例子,反相器,如果你把AA算上电气连接里的一环,那么反相器的电源到地是存在一条path的。这个错的含义就是在电源到一部分P管器件之后,就没有到地的path了,有可能是dcap,有可能是gate接电阻,电容,因为电阻电容是无源器件。既然版图里没有电阻,那或许是接电容了。(dcap也是一种电容,如果由dcap,那这一栏ERC的错会是上下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第二个,第一个2楼已经解释了。

噢噢噢 好的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ERC,你需要使用hillight这个功能查看,以及了解这个ERC的意思是什么,在ERC的检查里,是需要器件有 ...

第二个ERC,你需要使用hillight这个功能查看,以及了解这个ERC的意思是什么,在ERC的检查里,是需要器件有电源到地的一条路径的,举个例子,反相器,如果你把AA算上电气连接里的一环,那么反相器的电源到地是存在一条path的。这个错的含义就是在电源到一部分P管器件之后,就没有到地的path了,有可能是dcap,有可能是gate接电阻,电容,因为电阻电容是无源器件。既然版图里没有电阻,那或许是接电容了。(dcap也是一种电容,如果由dcap,那这一栏ERC的错会是上下对应的。)
谢谢大佬解答,虽然已经说的很详细了 但是我仍然有几个不懂的地方:
1、hilllight是什么功能,在哪里可以找到?还是highlight高亮显示功能?
2、反相器从VDD到GND的path是这样的嘛:当vin接地时,path从反相器上面的PMOS的source端Metal上的VDD通过AA到GT再到vin接地
                                                              当vin接VDD时,path从GT经过AA到M1到source的GND
3、为什么gate端接无源器件就会认为是没有path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个ERC,你需要使用hillight这个功能查看,以及了解这个ERC的意思是什么,在ERC的检查里,是需要器件 ...

兄弟是爱学习的同学,所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需要熟练使用,看calibre的help文档会有帮助,hilight最简单的就是双击ERC上面的错误(那上面的其他选项你试着去点点看);GT是栅极,栅极怎么会和AA有电气连接,你回想一下mos管的导通原理,栅氧是把AA与GT隔开了的,而导通现象是栅电压的渐变函数,这样看实际上是VDD--M1--contact--P+AA--contact--M1--contact--N+AA--contact--M1--VSS;并非gate端接无源器件就没有path,可能是我表述有误,首先你理解完反相器的例子之后,能明白,电流是要流经AA反型沟道的,mos管也就充当了一根电阻(在IV特性曲线里,线性区的mos管呈现了可控电阻的特性),那么,是不是你的电路里存在P型器件的源漏都接VDD的情况呢,这时候,就没有电源到地的通路,也就报错了,至于gate接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我们之前认为是由于接电阻电容报错,现在回想,之所以高亮的显示是在GT接到无源器件上,有可能程序实际上就是想提示我们场氧区域的电气连接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是爱学习的同学,所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需要熟练使用,看calibre的help文档会有帮助,hiligh ...

兄弟是爱学习的同学,所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需要熟练使用,看calibre的help文档会有帮助,hilight最简单的就是双击ERC上面的错误(那上面的其他选项你试着去点点看);GT是栅极,栅极怎么会和AA有电气连接,你回想一下mos管的导通原理,栅氧是把AA与GT隔开了的,而导通现象是栅电压的渐变函数,这样看实际上是VDD--M1--contact--P+AA--contact--M1--contact--N+AA--contact--M1--VSS;并非gate端接无源器件就没有path,可能是我表述有误,首先你理解完反相器的例子之后,能明白,电流是要流经AA反型沟道的,mos管也就充当了一根电阻(在IV特性曲线里,线性区的mos管呈现了可控电阻的特性),那么,是不是你的电路里存在P型器件的源漏都接VDD的情况呢,这时候,就没有电源到地的通路,也就报错了,至于gate接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我们之前认为是由于接电阻电容报错,现在回想,之所以高亮的显示是在GT接到无源器件上,有可能程序实际上就是想提示我们场氧区域的电气连接有风险。

谢谢大佬回复!
”是不是你的电路里存在P型器件的源漏都接VDD的情况呢,这时候,就没有电源到地的通路,也就报错了“  那应该就是我的PMOS的dummy管全接VDD了,可是我在原理图中把dummy管去掉之后 ERC仍然会报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是爱学习的同学,所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需要熟练使用,看calibre的help文档会有帮助,hilig ...

ERC之所以是电气规则检查,说明检查的不是原理图,而是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C之所以是电气规则检查,说明检查的不是原理图,而是版图

明白了明白了,也就是说只要出现了PMOS做dummy使得DS短接,就会出现这个ERC错误!谢谢大佬的不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