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带隙基准温漂问题

楼主(2022-10-08):
请问大家 使用低压bgr结构(拉扎维书上那种)书上说可以出任意小于1.25V的0温漂电压,
但是不用低压结构 只有出1.25V的时候才能实现0温度系数
那么请问 如果出高于1.25V的电压 那温度系数应该是怎么样?
个人感觉根据公式来看 书上的低压结构感觉是根据电阻的比值可以出任意零温漂电压值的

网友A:
看你工艺吧,1.8V工艺 你设计1.2V电压,1.2工艺 你设计低压,按公式确实可以设计任意零温漂电压,但是实际设计肯定看产品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工艺吧,1.8V工艺 你设计1.2V电压,1.2工艺 你设计低压,按公式确实可以设计任意零温漂电压,但是实际 ...

多谢大佬
也就是说 书上的低压带隙电路实际上是可以出任意零温漂电压的咯
比如 我3.3v工艺 出2v 1.8v 也可以实现书上所说的零温漂

网友:
最近也在设计bgr,请问一般的bgr(不是那种低压bgr)做出来的零温漂电压只能是1.24~1.25V吗?稍微低个几十mV算正常吗?

网友:
低压 就是先产生0TC电流,再注入电阻上,想要什么电压 给多电阻;
高压 就是 BROKAW 结构。